西门子MP277校准的问题

楼主(2012-02-22):
我用的西门子MP277触摸屏,校准了几遍但还是不太灵敏,校准后屏的左半部分很灵敏,右半部分不灵敏,有哪位高手指教指教,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校准是对所屏幕所有地方触摸而已,也就是你触摸这里在那里动作,不是所说的半边灵敏反应,这个触摸不灵敏可能是触摸屏有问题或是触摸板出故障了,要维修的说。

网友B:
触摸屏本身有一个校准功能,一般是你安装触摸屏的是否“点”不准,像你说的那种情况,左半部分另外,右半部分不灵敏,可能是你的上面屏有问题,以前曾碰到过屏被刮坏了,换上面的触摸接触屏就好了,你可以在工控网找找修理商,很多都能做维修的。

楼主(2019-05-29):
哪位大神有欧姆龙NB触摸屏编程软件,给我发一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