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CS中PID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12-02-22):
我厂采用的是西屋的ovation系统,我在学习其PID控制器的时候,发现如下现象:

PID调节器的输入为 A、机组负荷指令 B、发电机实发功率

两者都为工程实际量。

经PID调节后,PID输出为0--100%的阀位开度。

问:

PID是怎么把输入的工程量转换为0-100%阀门开度的?

网友A:
从楼主话里,应该知道是控制的余热发电,或者是火力发电的发电机,筏门开度应该主蒸汽进气门的开度,这只是一个比列的换算,在PID调节器的程序里应该可以设置的,多少对应多少

网友B:
不太好说,你还是回去看书吧,10转2,2转10,挺复杂的

网友C:
如果是ECS700系统你可以再用户程序里你所编程的PID功能块里,单击功能块,在其属性里的组态参数下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