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弗斯VLT2800有频率上升没有输出电压

楼主(2012-04-26):
刚开始驱动光耦没有电压,电容更换后有电压,运行一段时间光耦电压又没有了。求各位大师帮忙。

网友A:
开关电源有“吱吱”声不?有可能是激励不足。就驱动没有电压,其他地方都有不?可能是前级的稳压管问题。丹佛斯得先洗干净板才得

楼主:
没有“吱吱”声其他电源都正常,有显示,运行时频率有上升就是没有电压输出。麻烦了。

网友:
帮忙顶起,坐等高手!

网友B: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故障怎么处理啊

网友C(2012-05-29):
是丹佛斯的啊,运行时没有输出竟然不报故障,保护不咋的啊。

光耦电压是指什么电压啊,输入级电压还是输出的啊,输出的有两路供电电源有不,没有先查电源,有了再查输入信号有不。

网友D:
   上海创川自动化产品维修中心拥有充足的备件和优良的维修工程师,完善的维修设备和检测设备,可为客户提供各种品牌变频器、伺服、直流调速器、数控系统、触摸屏、PLC及各种控制板,电路板类的专业维修、现场抢修、技术支持等。维修企业化运作,为客户提供持续的保障,所有维修工程师均接受专业的技术培训,除现场器件板类快速更换维修外,我们均采取器件级维修,只将故障电子元器件及不良电子元器件进行更换,以此降低维修成本。

    24小时接修服务,先检测,报价,经用户认可再进行维修。所有维修变频器经负载试验、质量保证。同时承包企业工厂、宾馆、大厦等变频器、电气控制系统定期维护保养。

电话:13585792009  QQ:125655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