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驱动电路的故障及排除

楼主(2012-03-05):
1、基本故障
易损器
光电耦合器 —— 无驱动信号;
晶体二极管 —— V1开路,u0高电压(20V);V1短路,u0低电平90V)。
稳压管 —— 开路,UW = 20V;短路,UW = 0V。
滤波电容 —— 容量下降,输出电压降低;短路,没输出。
整流二极管 —— 开路,没输出电压。
2、故障排除
最直接的方法是给驱动电路加上电源信号,用示波器进行测量。
如果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分别测量各有关器件的直流电阻,也可以很方便的找出故障。

网友:
简洁明了!

网友A:
万用表在维修方面很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