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过流故障

楼主(2012-03-19):
    过流故障可分为加速、减速、恒速过电流。其可能是由于三菱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太短、负载发生突变、负荷分配不均,输出短路等原因引起的。这时一般可通过延长加减速时间、减少负荷的突变、外加能耗制动元件、进行负荷分配设计、对线路进行检查。如果断开负载三菱变频器还是过流故障,说明三菱变频器逆变电路已环,需要更换变频器。

网友A:
三菱的oc很头大呀

网友B:
有的oc过流是由于存储器的问题嘎嘎添加一笔

网友C:
三菱变频器OC过流我这可以处理的。专业维修各种变频器,15801639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