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动机过热原因?

楼主(2012-03-19):
电动机常见的过热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对于电动机发热常见原因是:

1、负荷过大。应减轻负荷或换大容量的电动机。
2、绕组局部短路或接地,轻时电动机局部过热,严重时绝缘烧坏,散发焦味甚至冒烟。应测量绕组各相的直流电阻,或寻找短路点,用兆欧表检查绕组是否接地。

网友B:
2楼回答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