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出现“OVERCURRENT”故障原因分析

楼主(2012-03-09):
一、外部原因:
1.电机负载突变,引起的冲击过大造成过流。   2.电机和电机电缆相间或每相对地的绝缘破坏,造成匝间或相间对地短路,因而导致过流   3.过流故障与电机的漏抗,电机电缆的耦合电抗有关,所以选择电机电缆一定按照要求去选。   4.在变频器输出侧有功率因数矫正电容或浪涌吸收装置。   5.当装有测速编码器时,速度反馈信号丢失或非正常时,也会引起过流,检查编码器和其电缆。
二、变频器本身的原因:
 1.参数设定问题:   例如加速时间太短,PID调节器的比例P、积分时间I参数不合理,超调过大,造成变频器输出电 流振荡。 a)电流互感器损坏,其现象表现为,变频器主回路送电,当变频器未起动时,有电流显示且电流 在变化,这样可判断互感器已损坏。   b)主电路接口板电流、电压检测通道被损坏,也会出现过流。   电路板损坏可能是:1)由于环境太差,导电性固体颗粒附着在电路板上,造成静电损坏。或者有 腐蚀性气体,使电路被腐蚀。2)电路板的零电位与机壳连在一起,由于柜体与地角焊接时,强大的电 弧,会影响电路板的性能。3)由于接地不良,电路板的零伏受干扰,也会造成电路板损坏。   c)由于连接插件不紧、不牢。例如电流或电压反馈信号线接触不良,会出现过流故障时有时无的 现象。   d)当负载不稳定时,建议使用DTC模式,因为DTC控制速度非常快,每隔25微秒产生一组精确的 转矩和磁通的实际值,再经过电机转矩比较器和磁通比较器的输出,优化脉冲选择器决定逆变器的最 佳开关位置,这样有利用抑制过电流。另外,速度环的自适应(AUTOTUNE)会自动调整PID参数,从而 使变频器输出电机电流平稳。

网友A:
超过负载了。

网友B:
变频器还是要维护好!

网友C(2012-07-05):
控制板坏也会报OVERCURRENT,我有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