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过流故障
阿发达--工控学生军团(重庆大学)

楼主(2012-03-09):
过流故障可分为加速、减速、恒速过电流。其可能是由于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太短、负载发生突变、负荷分配不均,输出短路等原因引起的。这时一般可通过延长加减速时间、减少负荷的突变、外加能耗制动元件、进行负荷分配设计、对线路进行检查。如果断开负载变频器还是过流故障,说明变频器逆变电路已环,需要更换变频器。

网友:
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太短、负载发生突变、负荷分配不均,输出短路等原因引起的.
学习了

网友A:
这个挺实用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