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S和LDP指令 区别?

楼主(2012-04-07):
刚入手学习PLC     PLS和LDP指令让我有点迷糊,看到一本资料书 关于这两个指令的 附图 时序图是一样的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这两个指令的功能是一样的 ?请大哥们指点

网友A:
LDP,上升沿开始的常开触点。PLS,运算结果的上升沿。两者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运算开始的,一个是结果的
你要在输入点用PLS 就不行,只能用LDP,而在线圈驱动上只能用PLS。

网友B:
PLS、PLF分别是上升沿、下降沿的微分输出指令。

LDP、LDF分别是上升沿、下降沿的微分触点指令,也就是输入。写在梯形图的位置不一样,一个输入一个输出。

网友C:
LDP是条件的上升沿,也可以说是输入的上升沿;常用于外界输入以消除抖动

PLS是结果的上升沿,也可以理解为输出上升沿;常用于输出以加快执行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