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2-03-09):
我公司有一台ACS510-01供水水泵变频的,夜间没人用水的时候,不会自动停,水泵空转,哪位兄弟告诉我怎么调?

网友A:
我是新手,进来看看。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B:
具体情况不清楚,不好说。

网友C:
恒压供水的变频器一般控制是不停的,维持在最低频率,如果停了,压力低又启动,会频繁启动,不好。

网友D:
水泵空转什么意思?

网友E:
干嘛要它停呢?停就不对了。

网友F:
学习一下

参考www.bianpinqiw.com

网友G:
5楼说的不错

网友H:
如果用变频器内置PID的话 可以设定休眠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