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5000P11输出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2-03-12):
我有一台富士的5000P11变频器,想问一下,这个型号的变频器能输出4-20mA的电流信号么,一个老师傅告诉我说只能输出0-10V的电压信号,可我厂DCS只能接收4-20mA的信号,如果能输出的话,该如何接线,参数要该哪一项呢,谢谢大家了,很着急的

网友A:
帮楼主顶,待高手出现。

楼主:
一直在期待着高手来解答......

网友B:
应该可在参数里设置的改变输出时电压还是电流的

网友C:
富士的这个只能输出0-10V直流电压来监控变频器运行参数

网友C:
直接买个转换器转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