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740-75K变频器上电显示E.UVT欠压怎么修理

楼主(2012-03-26):
此台机子客户拿到其它维修点修过,没修好,客户说是进水烧了输入整流可控硅模块和V相输出模块。我是直接给板子加的520伏的直流电源,但上电就显示E.UVT欠压故障,开关电源各路输出电压都正常,自己判断是检测电路出了问题,经过检查发现6个光耦PS9687都已经坏了,换上新买的,故障还没解决,后来发现L01A那个IC好几个脚都已经短路了,换新的后,故障仍在,后来没办法换了BA10339和10393两个IC,但问题还是一样,查了外围电路的二极管和电阻也没发现有问题,求救各位高手指点下,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方的CPU坏了,还有朋友卖这个板子的吗?有的联系我15279558505

网友A(2012-05-26):
我保证修好!价格低,交货快!需要帮助电话13812126331 QQ1063990028 494095965

网友B:
F540的查电压检测光耦A7800(A7840).

网友C:
上海创川自动化产品维修中心拥有充足的备件和优良的维修工程师,完善的维修设备和检测设备,可为客户提供各种品牌变频器、伺服、直流调速器、数控系统、触摸屏、PLC及各种控制板,电路板类的专业维修、现场抢修、技术支持等。维修企业化运作,为客户提供持续的保障,所有维修工程师均接受专业的技术培训,除现场器件板类快速更换维修外,我们均采取器件级维修,只将故障电子元器件及不良电子元器件进行更换,以此降低维修成本。

    24小时接修服务,先检测,报价,经用户认可再进行维修。所有维修变频器经负载试验、质量保证。同时承包企业工厂、宾馆、大厦等变频器、电气控制系统定期维护保养

电话:13585792009 QQ125655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