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日zvf-9变频器三相无输出

楼主(2012-11-20):
运行三相无输出,确定是CPU板的问题,LS07六路反相脉冲IC换过,从CPU出来的六路上拉电阻为5V,正常运行时应该是2.5V左右,是不是CPU没有收到运行信号呢?运行时频率有输出,能到50HZ,有没人遇到过,是CPU问题?还是CPU外围元件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查驱动光偶的23脚看有无脉冲出现,运行时,就可清晰断出是那的问题啊

网友B:
看看LS07与CPU之间是否有三态缓冲之类的芯片,错误锁定了?,,,,

网友C(2013-01-04):
1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