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请教富士P11-45KW空载波形正常,但带小电机都抖动,停顿

楼主(2013-03-11):
富士变频器的通病,一台富士P11-45KW变频器不带电机测波形正常,带个1.5的小电机一直抖动,驱动电压也正常,PC923全部换新的,驱动电容拆下量过容量也正常,驱动六路电阻也量了正常,参数也初始化过都没用,CPU控制板换过,确定没问题,绝对是驱动板的问题,请教下各位到底是哪个部位出问题了,不胜感激。

楼主:
还有不带电机时直流电压测得540V,带小电机运行测得直流只有460V

网友A(2013-04-28):
可以检查滤波电容下还有一带负载就电压低是不是主电路之间有断路呢?

网友B:
电源板与主板的功率匹配吗

网友C:
不知道频率是否能正常上升。

网友D:
检查预充电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E:
充电继电器也要检查下。

网友F:
遇到过,问了富士的人,他们说他们的机子就有这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