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LC运行灯不亮,一般会是那里的问题?

楼主(2012-04-12):
问题同上,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检查输入电源正常吗?

楼主:
电源正常,程序正常,只是打到RUN时运行灯不亮,PLC不工作,

网友A:
故障灯闪亮吗?如果不亮,最大的可能是那个拨动开关不到位或是接触不良。

楼主:
开关好的,没问题。

网友B:
1,是什么型号的 CPU,没有看到品牌

2,故障灯闪亮吗?还是不亮,这些各有不同意思

3,检查设备运行的程序是正确,有无断电丢失或是组态硬件出错

网友C:
前些天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机器上电。手动所有动作没问题,一按启动按钮PLC的运行灯就灭了,再把PLC的运行开关拔上去,PLC的运行灯又亮,反复如此。求助同行,不是要的答案。好像最后是机器的一个外部信号没有给PLC,程序里又没写这个信号的警报(不是我去处理的)。听说PLC内部有个特殊继电器的接点可控制PLC的运行与停止。

网友D:
前些天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机器上电。手动所有动作没问题,一按启动按钮PLC的运行灯就灭了,再把PLC的运行开关拔上去,PLC的运行灯又亮,反复如此。求助同行,不是要的答案。好像最后是机器的一个外部信号没有给PLC,程序里又没写这个信号的警报(不是我去处理的)。听说PLC内部有个特殊继电器的接点可控制PLC的运行与停止。

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是程序中断故障检查中断块应该知道问题真相,此时故障灯应该亮的

网友E:
是不是只是那个灯坏了啊,能不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F(2012-06-20):
如果RUN灯不亮,可能是开关电源坏了,或是输入点24V短路

网友G(2012-07-31):
除了以上没有问题,那肯定是内部电路板上靠近拨档开关的恢复器件芯片损坏,因此需要更换

网友G:
是内部电路板的元器件坏了,应该是拨档开关旁的恢复器件芯片坏了,需要更换

网友H(2012-10-03):
编程软件上有没有停止和运行PLC的选择?你选择“运行”PLC!好多情况下,你就是处在RUN状态,编程软件也可以在这个状态下设定PLC不运行。

网友I:
首先确认下灯是否是好的,然后看下电源测试下是否有供电、如果正常就是卡坏了或里面拆卸下看看开关的位置。

网友J:
主要是是PLC电源。

网友K:
是什么型号的 CPU,

网友L:
STOP灯闪?是不能复位吗?如何复位好用,说明外部有故障,如何STOP闪,说明卡有问题,以上鉴于西门子

网友M:
首先看你的PLC在目前状态下能否运行。
如果可以运行,则说明运行指示硬件坏掉,不影响程序的运行,不用理睬;
如果不能运行,则按下述步骤检查:
1.ALM/ERR指示灯是否点亮?---点亮的话,检查程序,看说明错误,按照提示排查错误,再次执行编译并下载到PLC;
2.ALM/ERR指示灯没有点亮!通过下载线监控PLC程序,在软件中看PLC的运行状态。如果PLC没有运行,检查PLC的CPU设定,在左边栏上侧有个“设置(英文是setting)”,双击打开它,看第一栏内容,检查startup下面的选项,有以下几种模式:
运行模式---RUN
编程模式---program
监控模式---monitor
使用编程器---use console
当PLC处于编程模式下时,运行灯不会亮,其余模式都会亮。
其他情况应该没有了,请你逐个检查!
希望我的答案会给你带来帮助,祝你能够成功解决疑团!

网友N:
对于OMRON来说,有时编程电缆连接状态下的重启,PLC也无法运行。

网友O(2013-04-12):
      这种情况我自己认为是外围接线导通后把PLC内部的特殊继电器到通了,就像三菱PLC的M8034继电器,关闭时有输出,常开时所有输出禁止,假如不对请指教

网友P(2016-02-18):
恩恩,学习了,多看看啦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