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油温过高的原因

楼主(2012-04-08):
液压系统油温过高的原因有很多,很多时候需要综合考虑,细致查证。
根据一览旗下液压英才网资深顾问李工多年多液压行业朋友采访总结并分析液压系统油温过高原因:
引起油温过高的原因很多,造成发热的原因也很复杂,涉及面较广,就系统本身而言,功率消耗起决定作用。
   经上海液压李工总结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设计不当:
A、    系统中没有泄荷回路,停止工作时液压泵仍在高压溢流,尤其对于大流量和速度要求变化较大的系统,应根据实际情况采用高低压组合等节省功率的方式,避免使用定量泵,尽量采用电液融合系统,及变频电机或比例变量泵等,减少溢流,减少能耗及发热。
B、    油箱容积太小,散热面积不够;油管使用过细过长,弯曲过多,截面变化频繁等造成油在管道内能量损失过大。
C、    环境温度过高,并且高负荷使用时间又长,设计时又没充分考虑冷却问题,会使油温过高。
D、    液压元件选择不当,阀规格选用过小,过滤精度选择不当或不合适等造成液压系统压差太大产生热量使整个系统发热。
E、    另外,液压系统中有相对运动元件的机械摩擦所产生的热量,大部分被液压油带回油箱,也是油液升高的另一个原因。
2.    使用不当:
A.、油箱中油位较低,将使掖压系统没有足够的流量带走其产生的热量,使掖压系统中的油液没有足够的循环和冷却条件,会使油温升高。
B、所使用的液压油的品牌,质量及黏度等级不符合要求,或不同牌号的液压油混用,造成液压油黏度指数过低或过高。黏度过大,油液流动的阻力大能量损失大,温度升高;黏度小,黏度特性不好,泄露增加,油温升高。靠液压油润滑的运动表面油膜难以形成,润滑特性下降,运动阻力增加,使用已变质的油液,使液压泵容积效率降低,并破坏相对运动零件表面的油膜,使阻力增加,磨擦损失增加,油温升高。
C、施工现场环境恶劣,随着机器工作时间的增加,油液中混入杂质和污物,受污染的液压油进入泵、马达和阀的配合间隙中,会划伤和破坏配合表面的精度和粗糙度,使泄露增加、油温升高。
D、液压系统在设计时,为了合理 节省能源,常采用各种手段进行节能。但如果
这些手段调整不当,液压系统没有按照正常设计状态运行,也会造成油温升高。
E、液压系统中混入空气,混入液压油中的空气,在低压区时会从油中逸出并形成气泡,当运动到高压区时,这些气泡将被高压击碎,受到激烈压缩而放出大量热量,引起油温升高。
F、磨粒、杂质和灰尘等通过过滤器时,会被吸附在过滤器的滤芯上,如不定期检查和更换滤芯,会造成吸油阻力和能耗增加,引起油温升高。
G、液压油冷却循环系统工作不良。通常,采用水冷式或风冷式对液压系统油液进行强制冷却。水冷式冷却会因散热片太脏或水循环不畅而使其散热系数降低;风冷式冷却,会因油污过多而将冷却器的散热片缝隙堵塞,风扇难以对其散热,结果导致油温过高。
  3.液压元件的问题:
A、系统中的某些液压元件制造加工精度不高,制造质量差,其本身泄露严重,容积损失大等,也会使油液发热。
B、 液压油缸与液压零部件的严重磨损,如齿轮泵与泵体和侧板,拄塞泵和马达的缸体与配流盘,缸体孔与柱塞,换向阀的阀杆与阀体等都是靠间隙密封的,这些元件的磨损将会使起泄露的增加和油温的升高。
1.3油温过高的解决办法
1.设计方面
A、在调速回路设计中,应尽量减少节流调速,增加容积调速;采用限压式变量泵等作为液压动力元件,减少高压溢流阀,仅以很小的流量来补充泵的泄露,维持系统压力,可有效控制油温。对于众多液压缸在工作期间对压力流量需求差异较大,采用普通的定量泵加溢流阀的液压系统很难使每个液压缸的压力和流量得到很好的匹配,从而导致系统供油过剩,引起系统发热。采用变量泵、高低压组合形式加上泄荷溢流阀或差动连接,却能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B、在以下情况应考虑使用蓄能器:①当系统要求在短时间内提供很大的峰值流量以实现快速动作时,使用大流量泵既不经济,又增加系统发热系数。②长时间工作的特小流量液压能源,如对系统进行保压,补充泄露等情况,直接用泵连续供油是很不经济的,在这种情况下,利用蓄能器长时间输出小流量维持系统正常工作是一个非常经济合理又减少系统发热的简便措施。
C、油箱部分的设计应考虑到系统具体工作条件,要注意到液压系统的发热情况,是高压还是低压,是持续工作还是间断工作,是容积调速还是节流调速等,应使油箱有足够的散热面积。
D、油箱的吸油口和回油口要保持距离,并且油箱内部通常应布置隔板以避免回油直接流向吸油口,使油箱成为不流动的死油区。当沿隔板和油箱壁流动时,延长了油在油箱中的停留时间,有利于沉淀杂质,排除杂质和向四周散发热量。
E、合理计算、选用油管内径,尽量减少油管长度和弯曲度,减少油液在管道中的能量损失,从而减少油温升高的因素。当液压系统功率大,效率低(例如节流环节多)或油箱容积限制等靠自然冷却不能保持规定的油温时,应考虑冷却器。
2. 使用方面
  A、在实际操作中,要遵守操作规程中对液压油位的规定;
B、选用油液应按厂家推荐牌号或根据机器所处环境、气温因素来确定。对一些有特殊要求的机器,应选用专用液压油;当液压元件保养不便时,应使用性能好的抗磨液压油。
C、一般在系统累计工作一千多小时后换油。换油时,注意不仅要放尽油箱中的旧油,还要替换整个系统管路,工作回路中的旧油。加油时最好用120目以上的过滤网,并按规定加足油量,使油液有足够的循环冷却条件。油箱应保持散热通风好。
D、定期清洗、更换过滤器,对有堵塞指示的过滤器,应按指示情况更换,滤芯的性能、结构和有效期都必须符合其使用要求。如遇因液压油污染引起的突发性故障时,一定要过滤或更换液压系统用油。经常检查进油管接口等处的密封性,防止空气进入,同时,每次换油后要排尽系统中的空气,及时检修或更换磨损过大的零部件,据统计,在正常工作条件下,进口的液压泵、马达工作五六年后,国产产品工作两三年后,其磨损都已经相当严重,需即时进行检修。
E、定期检查和维护液压油循环冷却系统,一旦发现故障,必须立即停机排除。

网友A(2012-10-03):
这个文章写的很好

网友B:
说白了就是堵了,卡了,维护

网友C(2012-12-11):
溢流阀处在溢流状态,也会使得液压系统油温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