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问题 求解

楼主(2012-08-10):
变频器带负载运行时 报 直流震荡 故障, 电流好像是升到80A左右时 报出故障。 直流电压 449V-530V之间变动。 经查 输入电压无缺项 整流桥也是完好。 求解~~大师帮帮忙

网友A:
你都没说多大功率的ABB变频器,什么型号的

网友B(2012-12-05):
深圳岭南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专业生产销售岭南
CY
系列风机、台湾爱德利
AS2
系列单相变频器、
AV1
矢量变频器、
AE2
通用加强型变频器、
AE2
风机水泵变频器、
ATL
齿轮减速电机、
ATL
定速
/
调速小电机、代理东元伺服、台湾世协行星减速机

网友C(2015-04-22):
你看看是不是电容出现问题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