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测量现场总线上的信号?

楼主(2012-04-14):
如何像测4-20MA一样能知道挂在现场总线上的仪表信号?
有单台仪表故障引起挂在总线上的其它仪表也传输故障,这个是不是现场总线的通病?有什么解决方法否?

网友A(2012-08-01):
将所有I/O站隔离开。

网友B(2012-09-14):
总线上的一个仪表传输故障.应该不会影响其他的仪表的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