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运行有一相无电流

楼主(2012-05-01):
15千瓦电机,星三角运行,可以起动,启动后,一相没有电流,怎么回事啊?请高手指点,本人菜鸟

网友A(2012-06-04):
检查电源问题,或者接触器有没有电源,电机应该是没有问题

网友B(2012-10-05):
电机启动时是否有嗡嗡声?断电用万用表检查三相开关是否通断正常。如果正常检查开关到电机之间电线是否有不通的。如正常,将电机接线柱连接片拆下,量电机各相绕组是否有不通的。可查出。

网友C:
用万用表查一下。

网友D:
你的电机是角型连接吧?
你先检查一下接触器,看看是否有一相接触不良
再者像你说的这种情况,你把接线盒内的6个接线端全部拆了,找出三对线圈,用直流双臂电桥量一下三个绕组的直流电阻。看一下三个绕组的电阻有无差别。
如果没电桥,用电用表量一下也可以如果差别很大应该绕组的事情。
你要是用钳型表测的无电流话应该是电机线圈开路或是线圈绕错
要是看面板上的电流表,那你就应该检查一下互感器和电流表,看看是否表坏了或者是互感器坏了、回路有开路的地方。

网友E(2013-09-18):
检查电机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