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线马达的控制问题

楼主(2013-01-03):
想了解一种机构,用伺服马达控制丝杆的话,用一个光电传感器来做极限限制,假如用直线马达的话,那是用什么来做极限限制呢???不懂

网友A:
也可以用光电传感器来做极限限制,直接接到伺服器上来控制.

网友B:
嗯楼上的说很对,一般伺服上都带了行程限位输入的,用那个就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