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有输入,没有输出

楼主(2012-06-26):
今天回公司发现有一台机器不动作,整台机器用施耐德PLC控制变频器起动,按下起动按钮,X点有反应,变频器也显示运行,但是电机没动作,把PLC以外的部件检查过,都没问题,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有碰到过,坐等高手!!

网友B:
PLC的输出跟输入之间有没有联系,如果有联系,就说明PLC程序有问题,还是仔细检查程序再说,建议可进行在线监控,以确保是否是PLC部分的问题

网友C:
如果不是PLC不是在STOP状态的话,最好的方法是用电脑在线监控PLC工作状况,看一看是否外围电路有问题。

网友D:
输出驱动电路坏了

网友E:
检查PLC输出点,用电脑监控一下看看 是不是那个条件没满足。

网友F(2012-07-26):
输入、输出都测过了吗?测完了检查plc程序。如果都没问题看看主电路

网友G:
碰到过一次此类情况,输出全无,怀疑为plc内部问题,后发现供内部24v输出的外部电源排线松脱,是有是无,或电阻大,压降大,plc输出端或保护或电压低不工作,排除故障后,plc正常。

网友H:
我也碰到过三菱PLC,输出全无 ,后来检查程序,是厂家在程序上设定了年限,后来把年限改了 PLC正常。

网友I:
是不是频率写入的问题,变频器显示输出那应该和plc没关系了,如果有频率就该检查线路了吧

网友J:
你可以将变频器的运行端子先于COM短接,看变频器运转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查一下PLC输出电路《最好PLC是继电器输出的》或是监视下PLC运行程序,如果运转不正常可能是变频器参数设定或电机的问题。

网友K: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双线圈,查看一下是不是程序里面的输出点用了两次!

网友L:
plc控制变频器,通过什么方式,如是简单控制变频器启停,变频器已显示运行,plc控制应没有问题,可查看变频器频率设定,及内部参数,曾多次遇到过变频器内部参数自动变更,具体原因不详,恢复参数哦后正常。如变频器通过通讯方式给定频率,应进行重点排查。

网友M(2012-08-30):
有可能是变频器参数设置不对,先把变频器复位到出厂值,再手动运行,看电机转吗?

转的话基本参数再设置下。

网友N:
检查变频器的输出是否和电机接触上,看看电机是否坏了。

网友O:
最好在plc监控环境下检查程序,再结合程序看外部有没有问题!

网友P:
变频器都显示运行了 电机没动作 我看不出和PLC有什么关系.....  变频器显示运行有没有显示运行频率呢? 说不定是频率给定有问题呢??  PLC的的输出有问题的话就不能控制变频器运行..  怎么会显示运行?  应该是STOP.....

网友Q(2012-10-03):
可能是缺少输入信号,启动不仅仅只需要一个信号,可能需要多个信号的组合!

网友R:
其实看看变频器运行的条件满足没有,如果条件满足,则有可能变频器设置有问题

网友S:
我认为程序是没问题的,应该是输出端的继电器或其他元件坏了,或是其它的,

网友T:
如果输入没问题,检查PLC上输出点指示灯是否亮,如果亮,检查输出点继电器是否有电,或者电压低。如果是则更换输出继电器,或修改程序。

网友U: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说说到底哪儿出了问题?

网友V:
首先,用软件监视一下程序,看是否有输出,是不是有人把程序删除了;

不过你说变频器显示运行的话,说明输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用变频器控制电机,看看是否电机会动作,

如果不动作说明电机问题,找问题就是要分段解决.

网友V:
分段检查观察输出点,如果是通信方式,直接用变频器控制电机,看能否启动.

网友W:
如果PLC有输出,则考虑变频器输出模块故障。

网友U:
这么久的帖子,有结果了吗?坐等答案中

网友X:
变频器运行不等于有输出,要输出得满足它的条件!像你说的可能是PLC输出模块有问题。

网友Y:
查查plc输出是否满足变频器启动条件

网友Z:
变频器运行,电机有问题,还有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

网友AA:
PLC控制变频器,PLC有输入,变频器有动作,电机不动,检查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的电路。

网友AB:
程序的问题  我遇到过

网友AC(2012-11-03):
监控程序,确定是程序错误还是外部硬件错误!

网友AD:
检查一下输出  不过要先排除外围故障

网友AE:
变频器都显示运行了,哪么plc就没什么问题。检查变频器及马达电路。

网友AF:
描述不清楚,简明清楚,才好对症下药

网友AG:
你应该检查下变频器与电机

网友AH:
禁止输出。

网友AI:
检查输出点与变频器输入信号线

网友AJ:
分为两部分检查:

一、外部电路,检查电机有没有电压输入,有没有缺相,如果带有刹车的还要看刹车是否打开;

二、如果上述不行就只能在线诊断PLC,看哪个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AK:
直接测量一下   有没有输出  如果  有就是  硬件 的问题  如果没有查程序   看模块

网友AK:
检用万用表 看看 有没有输出  如果 有 就查一下硬件 如果没有就查 软件   和模块

网友AL(2012-12-17):
测量输出点,如果没有 ,看程序,线圈是否通,是否有条件没满足,如果输出点正常,检查输出点外围,继电器,接触器,端子接线等问题,

网友AM:
变频器以运行有可能缺少速度信号

网友AN:
那要看程序是不是这个输入和输出有关联,如果有且没有其他不满足的条件,那么就是PLC输出驱动坏了

网友AO:
PLC控制变频器起动,变频器也显示运行?

请确认是否变频器出现问题。

以下是我的理解:

PLC(输入)-->PLC(输出)-->变频器(输入)-->变频器(输出)-->电机(执行)

网友AP:
嘿嘿,时间到啦。你设备该给人家钱啦。

网友AQ(2013-02-21):
如果是使用已久的设备的话, 程序应该没问题,最有可能是外部条件没满足,比如急停按下等。

网友AR:
检查下输出点,还有相对应的程序

网友AS(2013-04-02):
看看程序有无问题

网友AT:
在监控状态下,PLC在编程状态,强制输出点,看输出点有没有问题,再分析一下程序,看输入是否满足条件后保证正常输出

网友AU:
断开电机的连线,检查电机是否坏了。

网友AV(2013-06-03):
如果你的PLC其它部分运行正常,而且你的变频器无故障显示,那么可以断定为变频器至电机部分故障,检查变频器到电机线路,检查电机是否故障。

网友AV:
支持4楼的说法,驱动电路有问题,也就是说你的电机可能绝缘不行了或者其它问题,建议更换另一台电机试试,一般能解决,不能解决就检查变频器和PLC吧。

网友AW:
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AX:
PLC输出应该接在接触器的控制回路上吧,是不是这个输出点烧了。换个输出点试试!

网友AY:
按下启动直接测量一下PLC的输出有没有,如果有说明PLC和程序都没问题那就是变频器或则电机及电机保护电路问题了,如果没有输出可能是输出点坏了换个输出地址试试,程序问题的可能性一般不大的,如果怀疑程序问题可以连接电脑在线测试一下

网友AZ:
有输出吗?条件叙述清楚后,大家也好帮忙呀!

网友BA(2013-08-05):
变频器也显示运行,最大的可能是PLC没问题,是变频器或电机的问题。

网友BB(2013-10-31):
第一页回答真水!都说了变频器有运行了,还查啥plc?变频器和电机呗。

网友BC(2014-02-02):
这么久了,请问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BD:
plc输出点如果是继电器的,可能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BE:
在线监测PLC程序运行咯

网友BF(2014-03-05):
按下起动按钮,X点有反应,变频器也显示运行?  我不知道你的变频器怎么会显示运行的,是外部直接用电路控制启动的吗? 如果不是 既然你检查出 没有输出 为什么还会有运行信号呢? 还有变频器都启动了 你还查PLC干嘛? 你应该查的是 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关系啊? 你说的话我看不懂!

网友BG:
速度信号给定了么?

网友BH:
很简单丫,看变频器启动信号和频率信号

网友BI:
监控下程序看看

网友BJ(2014-04-30):
既然变频器显示运行了   看变频器为什么没有驱动电机,而不是怀疑程序,一般来说,程序是不会出问题的,要仔细检查驱动方面的电路

网友AP:
倒,变频器的问题

你先检查变频器,再说

网友BK(2014-10-09):
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以前设备运行完好,最近突然输入显示等亮,输出显示的灯也亮。但是输出继电器端接的电机却都不运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
补充:在监控状态下,PLC在编程状态,进行强制输出点,输出点的灯亮,但跟它连接的电机却不运行。

网友:
我用的是三菱的FX2N-48MR的PLC

网友BL:
检查PLC输出,用电脑监控一下看看 是不是那个条件没满足。

网友BM(2014-11-26):
这…… 显示运行频率多少啊?

如果频率为0,就是给定转速信号断了

如果频率正常,电机应该转,是不是皮带打滑什么的?否则变频器会报警

网友BN:
PLC被STOP了

网友BO(2015-01-04):
变频器显示已经运行,估计故障不在PLC,而在变频器,如果还是怀疑PLC有问题,可用万用表检查(或观察输出继电器的动作)看PLC到底有没有输出,如果有输出那PLC就没有故障,如果无输出可监控程序,看什么条件没满足,如果程序没有问题,那输出通道或继电器就有问题了

网友BP:
说的好像都在理,哪个是对的?

网友BQ:
和大家学习,真是好!!!

网友BR:
拿电脑监控。。。。。。。。。。。

网友BM:
、   个人感觉是频率给定信号问题   、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解决方法,希望楼主能够看到

网友BS:
确认PLC程序没问题的话,看外围哪些条件没满足!

网友BT: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PLC不是在STOP状态的话,最好的方法是用电...

网友BU(2015-03-19):
看一下变频器的功率和电机的功率,一般变频器要比电机功率大,或则电机就会卡住,

网友BV:
没输出你的变频器是怎么收到运行信号的,既然运行电机没转那问题就在变频上了,你的变频是可以监控到他自身的端子输入输出状态的要是他没有收到信号的话再找plc的问题。

网友BW:
呵呵楼主解决了吗等等等

网友BX:
问题解决了没有啊,亲!

网友BY(2015-05-02):
自动模式切换以后没有设置时间。

网友BZ(2017-11-05):
输出部分公共端有问题的概率高

网友CA(2017-12-06):
觉得程序问题应该不大,还是看下电机是否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