誉强变频器上电报OL1

楼主(2013-06-17):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啊,誉强YQ3000M变频器3.7千瓦,上电先显示F00.00,一会就报OL1,不能复位,怎么解决啊?还有怎么能屏蔽这个故障?

网友A:
有时间可以到我公司网站上看看,誉强本身机器做的就很一般

网友B(2013-07-19):
HALL原件应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