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连接时无法读取~急!!!

楼主(2012-06-18):
PLC:CPU224CN

软件:STEP7-Micro/WINV4.0  SP6

计算机系统:XP

出现的问题:

        STEP7-Micro/WINV4.0 SP6安装完毕,连接计算机后打开SP6,点击“读取PLC”时弹出两种对话框——

     ⑴ "USB多主站电缆未连接或找不到USB设备";

     ⑵ "通信超时,请检查端口号、网络地址、波特率和连接电缆"。(双击刷新出现)

                                                                                          使用PLC仅差最后一步,求高人指点!!

网友A(2012-09-09):
你用的是U口还是232口的?

网友B(2012-10-23):
你用的要不是USB多主站电缆就选择com口

网友C(2013-04-12):
       确定USB编程线驱动安装好了,可以已投入使用,COM端口设置是否正确?否则就是你遇到的故障

网友D(2013-10-24):
哥你太新手了吧,你故意的!

网友E(2014-04-30):
首先要设置你的通信模式,如果是PC/PPI-cable的话,还要设置你是COM口还是USB口,一般原装电缆设置成USB,不是原装的,就要看你的线插上电脑后你的线在设备管理器中是占用的哪个COM口,如果这些你不知道,那你肯定是通信不了的

网友F(2014-06-02):
先连接测试一下,没问题就是加密了。

网友G(2018-02-06):
看看吧,如果可以还是查一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