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马达轴断了,重新找了个更换后不能使用

楼主(2012-06-08):
型号:SGME-01AF14B(带刹车的),轴断了,我找了个型号不一样,但是轴是一样的换了后,安装到机台上,打开伺服,马达快速转1/4圈就报警,伺服就掉了,怎么回事?哪里出错了?(图片与我说的型号有点不一样,但功能差不多)

网友A:
编码器要重新定位!

------------------------------------

北京中关村专业伺服系统维修!

TEL:13311395812   QQ:1254481113

网友B:
我公司从事各类屏触摸屏,工控电脑板, PLC,伺服放大器,变频器,电路板,各行业精密测控仪器电路板及工业设备和工业控制电子线路板卡(PCBA)的维修以及设备改造

13178883123(丘工)

楼主:
编码器要重新定位!

这位师傅怎么重新定位???

网友C:
我们是台湾京伺(KINGSERVO)厂家伺服电机办事处,我司伺服参数设定、产品尺寸及IF接线完全替换松下伺服,产品含100W、200W---2KW。如有需要联系我们QQ:979522098,提供技术支持!13510382344,欢迎来电咨询!www.kingservo.com

网友D(2012-09-26):
编码器只有两个方向装的,换另外一个方向试一下。看一下驱动器显示是什么警示。

网友E:
要调零的。不能随便装上

网友F: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要重新整定。换句话说,就是伺服电机的相位角不匹配引起的。放大器上面作自学习可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