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有信号不转

楼主(2012-06-13):
台达伺服有速度控制方式的电压信号输入,点动可以转,请问高手是哪里参数没有设对,谢谢

网友A:
我们专门对各种行业设备工控单元如驱动器,伺服驱动系统,各种品牌变频器,各品牌工业电源、高频开关电源,PLC,工控主板,驱动板,接口板.信号处理板,温度控制仪器,数控系列各种控制板、工控机等设备进行修复

同时我们从事工业自动化设计、PLC和触摸屏编程、三菱和士林PLC!!密、单片机编程、模拟数字电子电路设计、电路板设计与维修、电气线路设计、液压系统节能改造(如:注塑机、压铸机、液压拉伸机、液压挤出机等)、风机节能改造(如:大型风机、空压机等)、水泵(如:中央空调、智能供水等)节能改造、恒压供水系统、老式生产加工设备改自动化系统、非标准设备的设计、设备维修等工作。

联系电话:13178883123(丘工)

地址:广州天河区东圃镇珠村琪丰大厦

网友B:
点动是JOG模式?检查模式及接线,或者请教台达工程师。

我们是台湾京伺(KINGSERVO)厂家伺服电机办事处,我司伺服参数设定、产品尺寸及IF接线完全替换松下伺服,产品含100W、200W---2KW。如有需要联系我们QQ:979522098,提供技术支持!13510382344,欢迎来电咨询!www.kingservo.com

网友C(2013-01-30):
速度模式一般是 模拟量控制转速吧,或者也可以像变频器控制异步电机一样用多功能端子实现多段速控制, 看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