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加减速

楼主(2012-07-15):
0.12秒内完成加减速定位,电机转两圈半以上,扭矩10以上,问:有哪个品牌的电机可以做到?型号呢?谢谢

网友A(2012-10-08):
推荐你使用松下伺服电机,然后编程来控制它,转矩和定位都可以。

网友B(2020-03-04):
我帮你解答,15年伺服电机经验,联系我

网友C:
奥托尼克斯是生产接近开关的专家,为韩国进口品牌,注重性价比与产品质量。

相关技术问题,可以搜索“奥托尼克斯”,进入官网后,点击上方的图标进行注册,然后联系首页右下角的在线客服,进行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