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台达B 75KW变频器,上电按下运行键就跳OCC,如何解决?

楼主(2013-08-17):
台达B 75KW,一按运行键就跑OCC,可以复位,但不能运行,只要一按运行键就跳OCC,加减速时间都调了很长,并且没有接电机, 现在我已把驱动板拆来了,通了直流电维修,也屏蔽了报警,但在测量是驱动电压时,静态与动态的驱动电压一模一样,都是8.4V,既没有压降也没有反转,把6 个PC929光耦和驱动电容都换了,问题依旧。光耦的输入电压,在静态时,2V,动态时,0.6V。修了半年变频器,第一次遇到这备战情况,请问高手这是原因啊?谢谢

网友A:
测一下IGBT

网友A:
测一下igbt

网友B:
运行报警查查电流检测

网友B:
运行报警查查电流检测  074

网友C:
查查转矩提升,还有最高频率电压!

网友D:
  我们也没遇到过,  台安n2电压低遇到过吗

网友E:
转矩提升参数和电流检测电路看看,,,,,,

网友E:
调整一下转矩提升参数,不行就恢复出厂参数试试,,,,,,

网友F(2013-12-04):
这个时候不知说了还有没有人看

网友G(2016-09-07):
OCC 是典型的过电流,首先换块CPU 主板实验下,因为CPU 主板上的074坏了也会报警的。曾经都遇到过一个了。反复修驱动,研究驱动,后来发现故障出在主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