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松下伺服的问题

楼主(2012-08-08):
我想用一个伺服驱动同时拖动2台伺服电机 一台正转一台反转 可以拖么 怎么拖。。。求指导

网友A:
这两台同时工作吗?如果两台不同时工作到可以《前提是伺服驱动器功率都要大于那两台伺服电机》控制器改变电机输出线,与编码器输入线。然后再在程序内部设置两台工作时程序的不同信号控制程序。两台如果同时动作且方向不同,位置不同,好像很难做到,俺就搞不懂了。

楼主:
要同时工作的-0-

网友B:
你说的1拖2是不行的,因为驱动器内部有很多参数,是没法实现两台电机共用的。

网友C(2012-11-02):
在松下伺服电机里面是没听说过可以这样驱动的

一些其他品牌的有这样的的驱动器,但是他的原理是两个功率板放在一个驱动盒里面而已

网友D:
松下电机还没有这样的产品

网友E:
   松下伺服电机没听过可以这样驱动

网友F(2013-01-30):
大哥,伺服不是 变频器, 伺服是要根据反馈来控制输出的,

而且就算是变频器,也要把矢量功能关闭才能这样用,

如果两个电机要求的只是方向相反,可以直接用机械结构达到,例如可以用正反牙的丝杆,

网友G(2019-03-11):
学习伺服基础知识

网友H(2021-02-04):
引用 网友F:
大哥,伺服不是 变频器, 伺服是要根据反馈来控制输出的,而且就算是变频器,也要把矢量功能关闭才能这样用, 如果两个电机要求的只是方向相反,可以直接用机械结构达到,例如可以用正反牙的丝杆,...

网友I:
这不太可能完成的啊!上海会通自动化好像是做松下的,你可以去了解一下!http://www.shhuitong.net/companyfil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