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B变频器报GFF

楼主(2014-01-13):
我们单位有一台电机在刚开始启动的时候变频器就报GFF,当我把电机线拆掉之后单独启动变频器的时候不报GFF,当一接上电机就不行了,请问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查变频器的说明书看GFF什么意思,然后再往下查故障原因

网友B:
这个很简单的。检测坏了。我们是上海雷凌的。修一下100块钱一个。

网友C:
是电压检测还是,电流检测坏啊....

网友D(2014-02-20):
三相输出端的电流检测传感器坏了,你把它换了就好。

网友E(2014-03-26):
GFF为对地短路三相输出端的电流检测传感器可能坏了

网友F:
   台达变频器M,B,E,EL,F系列维修总结:报GFF只有用PC929的光耦,其驱动电路,IGBT损坏,输出短路才会报此故障。像小功率机器上下桥驱动没有用PC929的,都只是报CF3系列故障,出现这个故障的原因都是电流传感器损坏造成,该传感器是台达自己研制的,也是多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此传感器的使用寿命相对莱姆LEM,霍尼韦尔等传感器寿命低,出现CF3系列故障首先要检测电流传感器是否正常,辨别好坏可以测试霍尔的信号输出脚信号,上电静态测试传感器该脚电压值越小越好,如果出现HPF系列故障一般是控制板的电流检测电路,母线电压检测电路出现故障造成的,重点是检测控制板。很多维修人员就没有把这个CF3,HPF故障区分开,再此为不熟悉台达变频器的维修人员,做个简单的维修指引!

网友G(2014-06-17):
请问tangliujian123台达的这个电流传感器是市面上能买到吗?新品,不算二手翻新之类的

网友G:
还有oc故障一般也是这个电流传感器异常引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