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2-08-06):
请问各位大神,刚看到有个变频器,上面写着输入1PH,220V。输出3PH,220V。怎么感觉是变频器起到升压的作用了啊。但是变频器不能升压的啊。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啊。一般的变频器都是输入380V,输出380V的啊!

网友A:
两相变三相的变频器,现在市面上买的很多呀。应该是变频器直流部分电压升高了吧。

网友B:
输入1PH,220V   是输入单相220V电压,输出3PH,220V是输出三相220V的电压。所谓的单相变频器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