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垦vm06 变频器请教,急

楼主(2012-08-07):
现我们有4台三垦VM06 2.2kw 的小变频器,接2.2kw电机,其中有一台降速到0HZ的时候跳“oun"报警,恒速过电压?  电机没问题。我们没有用电阻,不过设成空转停车还是不行,只要一减速就跳。在把电机线拆掉后没有此问题,有哪位师傅知道是怎么回事?

PS:同样参数,其他三台都没问题,我把正常的参数复制过来也不行

网友A(2012-10-25):
测量下P和X之间的直流电压,如果没有超过700V报警OUN应该是属于误报警了

网友B:
电源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