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丰F1000-G0040T3B-1报OC故障求助

楼主(2012-09-07):
惠丰F1000-G变频器空载运行10秒报OC.有时上电就报OC,怀疑霍尔故障,把霍尔拆除后故障现象不变。

敬侯老师支招。

网友A:
驱动是否有问题?惠丰只修过1500的

网友B(2012-10-08):
这跟霍尔没有关系啦,你这是启动报警OC呀,是驱动电路的问题啦,仔细检修驱动电路好咯

网友C:
检查驱动电容,要不直接换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D:
报OC,要摸驱动驱动问题,要么电流运算取样问题,没那么简单,看看你电流取样是用什么,

网友D:
和尔输出脚是不是2。5V,这个很关键,静态应该是这个

网友C(2013-01-15):
更换开关电源整流的所有电容即可,尤其是驱动电容

网友E:
驱动电路有问题!

网友F(2013-09-02):
我遇到过,上电OC,换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