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知道故障和没有电机的情况下怎么检修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2-08-23):
在不知道故障和没有电机的情况下怎么检修伺服驱动器

网友A:
1.询问故障现象,根据故障现象有针对性的着手检查;

2.如果用户也不知故障现象,那就依次按驱动器的电源---模块---驱动电路---反馈电路---主控制电路来检查

一般来说,只要查到一处故障点,就有95%的修复可能性

网友B:
凭经验啊,但是也不能完全的保证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