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上电后砰的一声没显示了

楼主(2012-08-14):
  我新调的一台CTB的11.5KW的伺服驱动器 因为新装 所以之接了输入端的线和制动电阻和直流电抗器。上电之后完成自检,几秒之后就砰的一声,就没显示了。请教各位这样的情况会是什么问题造成的?谢谢。

网友A:
测量电源线输入电压是否过压,估计功率板已经烧坏,电压过压或不稳以及伺服驱动器功率板质量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B(2012-11-26):
控制线路电压波动过大,已经烧坏了,换新的吧。

网友C:
应该是你输入电源不对,不符合该伺服的要求,当然啦,前提是已经确定是配套的电机,接线和制动电阻都没问题的情况下,11.5KW伺服,电机转动停止瞬间感生的反馈电压电流是不可忽视的。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网友D(2013-05-02):
专业维修三菱 东芝 住友 新泻注塑机

2 维修与销售各品牌注塑机触摸屏与显示屏

3维修各品牌人机界面,销售各品牌人机界面的触摸屏与显示屏

4销售各品牌注塑机电子尺与编码器

网友E(2016-07-27):
查电源输入部分压敏电阻,保险丝,整流桥是否烧坏,电源铝箔电容是否鼓包,主电源三相整流是否击穿

网友F(2016-12-05):
有这么几个可能,首先,交流输入电压过高,查压敏电阻或保险丝是否正常;第二,查控制用开关电源输出是否正常:第三,看逆变模块是否输出正常

网友G:
电压过高。也有可能伺服自身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