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5变频器显示HW故障怎么查原因

楼主(2012-11-16):
怀疑是风扇原因,拆了风扇还是不行。一开机30秒左右就HW故障,有两台是拆开风扇就好了的,这台就不行。是不是内部有温度保护检测电路故障引起的,一般怎么查。

网友A:
拆风扇不行就装个好风扇

 风扇的功率不一样也不行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地方

楼主:
没风扇换呢。还有别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