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变频器用多大容量的220转380的变压器?

楼主(2012-11-28):
修变频器用多大容量的220转380的变压器?我是菜鸟,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空载修,50W以上就行了,接在R---T两相,如果有输入缺相保护,需先去除,,,

网友B:
一般用的是500W至1KW  像我用的就是1KW的

网友C(2013-09-02):
JBK-300就行了,只可空载试机用

网友D(2013-12-29):
我用300w 的带小电机试机没问题。

网友E(2014-04-29):
1000va的,这带7.5kw的电机没问题。不贵400块一个变压器

网友F:
最好500kva以上好点。300可以

网友G(2015-06-17):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的是500W至1KW  像我用的就是1KW的

500W的最大可以带多大的变频器(空载)?

空开选多少安的合适?

网友H:
300w基本就够了,建 议你买大点

网友I(2016-05-06):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一般用的是500W至1K...

变频器空运行的时候电流很小的。可以放心,选 500的最好,太大的平时试机,空载浪费,太小了当你修大变频器的时候就麻烦了。

网友J:
变压器很重的 我买了两个 一个500VA 一个1000VA 小的放工作台上 加个整流 修变频器的时候用直流560V  大的放地上试机用 修310KW的机子也用的1000VA的试的机 试机时将主回路滤波大电容的正端断开即可。

网友K(2017-01-23):
我维修的时候用的是800VA的小变压器,修好试机时用的是老式电焊机,就是输入电压是220V和380V两用的那种,在220V单子输入220V电压380V端子就能输出380V电压工变频器时用,很好用的。

网友L(2017-05-27):
两套维修电源:一只500的,一只小的。用着用着,小的就只在桌子下睡大觉了。现在多用500的

网友M(2017-11-24):
200W足够了,又不带载检修

网友N:
学习了,我也想买个,看来要选500的

谢谢!

网友O(2018-05-05):
我在网上购了一台1.5KW的三相电源(220VAC/380VAC)能带75KW变频器试机(试机电机3KW)

网友P:
杭州三科变频技术有限公司,作为变频器全方位服务商,其业务涵盖,生产,销售,维修,变频代购,变频柜订做于一体话服务,欢迎咨询李工 15382323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