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问题

楼主(2012-09-06):
PLC 的每个周期只能完成:一个输入 多个输入 一个输出 多个输出?

plc全部通讯正常,但是有一段电缆断了,什么连接方式修复,是多点 星形,环形还是菊链形?

PLC 运行时,什么操作不允许?可以更换程序设置?或换电池?

网友A:
楼主,你的问题可不是一般的问题啊!

网友B(2012-10-10):
PLC通常执行顺序扫描,

PLC通讯可以环形,断了其中一个也没事,但是要以太网,

运行时,可以覆盖程序,换电池没试过

网友C(2012-11-23):
你到底想问什么?

网友(2014-10-09):
电缆断了,怎么会是通讯正常?不知道要问什么问题?

网友D(2014-12-09):
为什么我新用户不能发帖

网友D:
为什么我新用户不能发帖啊

网友D:
我也不知道,楼主搞懂了吗

网友E(2015-01-22):
我真是醉了…… 梅看明白楼主想要表达什么?

plc每个周期  读1次输入状态,然后运算程序,在刷新输出1次程序

plc通讯全部正常,但是有一段通讯电缆断了,你是想问修复方法和链接方式吧?修复方法简单,断电后重新接好就行,至于链接方式,我不知道

运行时,更换程序设置,是重新刷程序?还是在线修改程序里面的一些参数,都可以执行。运行时不要更换电池

网友E:
我真是醉了…… 梅看明白楼主想要表达什么?

plc每个周期,读1次输入状态,然后运算程序,在刷新输出1次程序

plc通讯全部正常,但是有一段通讯电缆断了,你是想问修复方法和链接方式吧?修复方法简单,断电后重新接好就行,至于链接方式,我不知道

运行时,更换程序设置,是重新刷程序?还是在线修改程序里面的一些参数,都可以执行。运行时不要更换电池

网友E:
我真是醉了…… 梅看明白楼主想要表达什么?

网友E:
plc每个周期,读1次输入状态,然后运算程序,在刷新输出1次程序

plc通讯全部正常,但是有一段通讯电缆断了,你是想问修复方法和链接方式吧?修复方法简单,断电后重新接好就行,至于链接方式,我不知道

运行时,更换程序设置,是重新刷程序?还是在线修改程序里面的一些参数,都可以执行。运行时不要更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