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 变频跳闸 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2-09-28):
艾默生TD2100供水变频 在进线处装了漏电开关 用了2年今天早晨突然跳闸 工频运行正常  每次转换到变频显示屏都亮 参数都能修改  感觉就是水泵刚要转漏电开关就跳闸 反复试了几次都一样跳闸 拆下变频测量整流模块和逆变模块都正常 看其他元件都正常

网友A:
变频器带电机很少有人用漏电开关,
不用变频器的水泵也很少有人用漏电开关

漏电开关如果灵敏度高,很容易跳闸.
变频器载波调低一点  如2KHz试试,可能水泵漏电流变大

网友B:
变频器带电机很少有人用漏电开关,

网友C:
改用空开就好了

网友D:
漏电开关的问题,更换非脉冲延时型4S的开关即可

网友E:
不要用漏电开关了。一定要,那换个新的看看

网友F(2012-10-29):
学习来了,对于这个不是很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