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接地为什么不跳闸

楼主(2013-01-14):
农村三相四线架空线,相线接地跳闸,十五秒重合闸。零线接地却不跳闸,这是为什么?用的什么保护开关?

网友A:
多数情况下就是一个空开,没有漏电保护,同时,供电采用TNCS方式,零地共用的,因此,零线接地不会跳闸,而相线接地相当于对地短路,因此跳闸。

网友B(2015-04-16):
如果地线和变压器中心线接触好的话零地可以共用,相线接地就直接短路了,会导致电流增大所以跳闸

网友C:
奇怪了?三相四线制供电,零线接地跳闸?

网友D(2015-06-09):
在长线路上,可能会三相负载不平,这时用漏保,零线接地会跳。

网友C:
零线本来就是接地的,怎么接地还跳闸呢!低压供电系统除特殊场所,都采用TT或TN系统,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供电系统。

网友E(2016-11-05):
用带漏电的空开,零线接地会跳闸,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用带漏电的空开,零线接地会跳闸,

三相四线能接漏保吗?

网友D(2019-06-30):
三相四线供电不能用漏电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三相四线供电不能用漏电吗、

三线四线系统接漏保后,就一定是五线了。漏保以后,N与外壳绝缘,外壳接PE线,是TN-C-S系统。在电源侧,N与PE连接于零线(PEN)。既RCD前的零线(PEN)分成二根线送出,工作零线(N)和保护线(PE)。

网友C:
相关标准:GB50054低压供电设计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