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开机显示F231

楼主(2012-09-21):
我厂有一台西门子変频器开机时变频故障灯亮变频器显示F231请高手指点哪有问题。

网友A:
这个问题重点检查电源部分!

liuming。8031

网友(2012-10-23):
1:在变频器输出电缆线和电机绝缘良好【既不接地】的情况下,检查变频器7800电流检测回路是不是灰尘太多造成的:2,线路板上电流检测的三个插头接触不良,拔下重新插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