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器MR-J2S-20A报故障AL24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2-11-29):
    各位维修的技术师傅们  你们好!  我有个问题想和你们探讨一下          ,,本人也是位技术    最近客户送来一台三菱伺服驱动器   MR-J2S型    显示无显示    这是电源问题    修复后 报ALE9      这是模块下面检测母线的光耦7800坏了   更换后  新问题又来了   报AL24!   我检查了输出  U V W相没有接地故障     驱动电路也检查啦  上半桥和下半桥都没问题     这种情况模块坏的把握狠大   我用万用表量了整流和逆变部分 也是好的    不放心还是报AL24         我就搞不懂le    本人维修变频器的经验有十年多   但伺服却只有几年    。。。。在此想请教维修伺服的师傅们       谢谢谢谢了   真心感谢啊  。。。。。。求解决办法啦

网友A(2012-12-30):
这个一般都是模块坏了

网友B(2013-05-02):
要不就是a7860坏了,要不就模块坏了,或是电容有问题

网友B:
专业维修三菱 东芝 住友 新泻注塑机

2 维修与销售各品牌注塑机触摸屏与显示屏

3维修各品牌人机界面,销售各品牌人机界面的触摸屏与显示屏

4销售各品牌注塑机电子尺与编码器

网友C(2014-06-17):
24故障不好修,原因很多。感觉应该是检测电路方面的问题

网友D(2016-11-06):
换模块试试吧,很有可能是模块坏了。

网友E(2019-03-15):
楼主好,报警24后来怎么解决的,请多指教

网友F:
电流检测回路故障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G(2019-07-04):
检测电路中的运放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