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老是过流故障(2310)

楼主(2013-05-30):
变频器晚上老是故障,其它和它一样的配置都正常。都带185KW电机和泵。电机,泵,变频器都换新的还总是过流故障,看仪表电流在200多安就跳了,变频器保护设置是370安,难道要换电缆不成?

变频器有手动和自动控制,正常开车都是自动控制,由莫迪康PLC控制,变频器和一个水池做PID关系,在IFix画面里泵有启停按钮,有时按钮会进去不出来,再次启动时开车也会使泵过流跳电。难道和这有关系?

网友A:
哪位高手能给回复一下。

网友B:
你这个是恒压供水吗?

"频器晚上老是故障"是否可以调查清楚?白天有使用吗?还是只有晚上用?

变频器参数设置是否有差异?

变频器,马达均没有问题,请排查电线,是否有接地不良或线路短路等?

楼主:
变频器主要是对一个加压容器入料,根据液位的高低转速做PID.最近故障总是晚上频发,白天也开基本没事。

变频参数都和别的机器对过,何况变频器都换过新的。

变频器的整个框架还没换过(有点麻烦),最近想通过与别的变频器整体线路互换来排查故障

网友B:
“最近故障总是晚上频发,白天也开基本没事。”

先弄清楚,白天开与晚上开的差别在哪?这样才能便于分析。

楼主:
奇怪,最近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