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MR-J3-200A特殊故障

楼主(2012-10-07):
三菱伺服MR-J3-200A控制器无显示,关机,断开外围所有控制线,再开机,能显示,过几分钟又无显示;关机,再过几分钟开机又有显示,如此重复。

检查所有器件均正常,估计是潮湿引起。用酒精清洗干净,用吹风吹干,上电故障依旧。于是将MC33364D上面的防潮物质去掉,再吹,故障排除,再喷上防潮剂。公司几台故障都如此,也都采用相同的办法。

网友A:
防潮物质长期使用,会不会因为吸收了很多水分导致了芯片的脚位之间有潮湿吧,不然也解释不通了,呵呵~

网友B(2013-02-18):
J3-200,J3-350的驱动器才会有这样的故障,而且是固定序列号之间才有!

基本是用2年才有!

网友C(2013-04-08):
这跟受潮故障原理相同,维修需要技术灵活运用

网友D:
这个是三菱MR-J3所有型号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