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厂家,相同的设备,为什么有的厂家传感器可以用,有的厂家传感器用不了

楼主(2012-11-06):
不同的厂家,相同的设备,为什么有的厂家传感器可以用,有的厂家传感器用不了,干扰源有那些,为什么,如何解决

网友A:
什么设备,什么传感器?

网友B:
有的用的PNP型有的用的是NPN型的呵呵、

网友C(2013-01-06):
这很正常啊,有多方面的因素:产品规格、产品参数、产品性能、用户电路等等都可能造成这种问题。

1、楼上说的输出类别的问题,特殊情况可能还涉及响应时间的差异;

2、电源电路、负载电路的设计也可能导致传感器无法直接替换;(比如功率问题等。。。)

3、产品质量的问题,光干扰、电干扰、磁干扰、粉尘等就要求传感器要有较高的性能指标,不能随便替换。

4、干扰源引起的问题建议更换产品,其他的辅助改善总是治标不治本。

出现这种问题需要供应商和用户的配合,了解细节才能解决,建议卖家供货的时候确认好指标要求,用户最好选择有资质的厂家,以便获得有效的技术支持。推荐厂家。

网友D(2015-03-25):
深圳销售瑞科RIKO、欧姆龙OMRON、基恩士KEYENCE、松下Panasonic、神视SUNX、奥拓尼克斯AUTONICS,山武AZBIL所有系列光纤传感器,并定制非标光纤!
联系QQ: 1447500899
http://shop111328880.taobao.com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  量大价优
联系电话:15071102215 许

网友E(2015-12-10):
每个厂家生产的型号和功能特点不一样,还是要看你使用的具体环境要求,不过一般的传感器如果抗干扰抗光能力比较好的,适用性就比较高,像IMS的E3JK系列,抗干扰抗光就很好,也有高速E3S系列,最小型的直径仅5mm的M5系列,20m超远距离的适用于户外强光的BGS系列等等,IMS采用国家工信部认证的专利研发技术,属于国内业界领先水平,可替代多种进口光电传感器,你可以咨询一下。

www.chinasensor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