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维修日志

楼主(2012-10-13):
富士变频器5000G9S  共5台  7.5KW/220V
故障现象:输出缺相
分析: 光耦故障   控制板故障   IGBT故障
维修过程:上电变频器,启动面板,测量输出端子有缺相故障,测量出某路缺相后,直接更换驱动光耦PC923 , 5台依次故障修复;
东元伺服器SATA30C-220V一台     三菱变频器220V-2.2KW 一台
故障现象:伺服器减速时候报OL2 故障; 三菱变频器噪音很大,来自风扇的;
分析:伺服器分析应该是过载或者过电压故障,又因为是减速时候报的故障,因此最大的可能是刹车电路有问题了;三菱变频器和伺服器一起配套的使用的,客户可能怀疑变频器可能有问题所以一起都拿来;
维修过程:伺服器观察输出端子 有P1  P接外接制动电阻的。查看伺服器的说明书,该伺服器内置刹车单元和刹车电阻,拆开伺服器,测量其刹车电阻已经开路了;那证明问题是来自刹车电阻开路以后,在快速的减速过程中,过电压没有被释放掉,因此报过压或过载OL2 ;

 三菱变频器,散热风扇有3条线 分别是红黑黄,黄色那条线是检测风扇故障使用的, 平时黄色线对地是低电平的;如果风扇损坏或者不转那么就变高电平 变频器就会报过热故障;一时找不到3线的风扇,直接把黄色线和黑色线接在一起 ,然后接普通的2线风扇即可;
利佳变频器一台EI-9001-7.7KW 380V一台
 故障现象:上电报故障PG卡断线
分析: 该变频器没有配备PG卡,可能是参数故障;
维修过程:查看该变频器说明书。参数AI02 设定 1  了,意思是PG卡VF控制模式,把该参数改成0  普通VF控制模式,故障排除;接通电机电流电压正常 测试负载符合要求,修复;
直流调压器一台220V-0到24VDC 一台 输出可调
 故障现象:上电无反应
分析:电源故障
维修过程:拆开3A保险已经烧断,观察电源板发现该电源由2个开关管E13009组成,测量2个开关管都已经短路,测量栅极2个电阻1欧 都开路,找了大半天 弄到一个13005的和一个BU508的,顺便测量其它关键的电路没有发现大问题,可能是由于一时的过流烧坏的或者负载有故障; 把2个1欧电阻和2个开关管换上去, 输入端接一个灯泡 ,通电数码管亮了,调节电位器输出DC从0到24V可调,接几个24V风扇,通电半天,没问题 故障修复;

网友A:
学习啊,就是文章太少了,希望能多点

网友B:
支持  我是做焊接设备维修的  很喜欢变频器这个行业  但是始终也不是很了解  希望在以后可以逐渐的提高自己

网友C(2013-03-15):
楼主分析的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