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机柜卡件与外围设备的连接

楼主(2012-10-13):
DCS机柜与外围设备的连接,如O型气动球阀(带反馈),气动隔膜调节阀。谢谢

网友A:
请问楼主到底是想要问什么呢?

网友B(2013-03-13):
怎么不说清楚

网友C:
指令接DO卡  反馈接DI卡

网友D(2016-09-12):
开关阀:控制信号(电源信号)接DO输出卡件,一般DO都是24V输出,反馈信号接DI卡件,看你的开关阀是有源还是无源信号,这个正常都是干接点信号

调节阀:控制信号接AO卡件(4-20mA)输出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