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使用的是施耐德312变频器,使用的过程中有频率的输出,但是三相输出没有380V的电压

楼主(2012-10-16):
我使用的是施耐德312变频器,使用的过程中有频率的输出,但是三相输出没有380V的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面板显示有输出,但是输出端没有?

网友B:
我以前也遇过,后来把变频器拆开,又装回就好了,我猜是控制板的针没接触好,你可以试试

网友C:
有没有接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