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61 250KW变频器 求教!!

楼主(2013-08-13):
手里有一台施耐德变频器!检查它的内部时候 看到没有充电电阻!请问有没有变频器维修高手知道的!为兄弟解解惑!

网友A:
如果整流是可控的 就不需要充电电阻 检查有没有继电器  有的电阻和继电器是一体的

网友B(2013-10-05):
ATV61 250KW 变频器采用的是可控硅整流,没有充电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