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有一个丹佛斯VLT2800变频器一接电机 就报Err16

楼主(2013-02-25):
我这有一个丹佛斯VLT2800变频器不接电机的时启动都
正常的,用万用表量了输出都是平衡的,可是一接电机
就报Err16. 电机是好的变频器模块也是好的。
请问是哪里有问题啊?????
求解? 求解? 求解?

网友A(2014-09-10):
我碰到过一台这样的问题模块下掉在启动就没有此问题我初步判断也是模块损坏,后来经确认模块没问题是驱动有问题,驱动修复后上模块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