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有一个丹佛斯VLT2800变频器一接电机 就报Err16

楼主(2013-02-25):
我这有一个丹佛斯VLT2800变频器不接电机的时启动都
正常的,用万用表量了输出都是平衡的,可是一接电机
就报Err16. 电机是好的变频器模块也是好的。
请问是哪里有问题啊?????
求解? 求解? 求解?

网友A:
Err16应该是电动机或者电动机端子短路,关闭变频器,排除短路故障。